[联想]
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23):
一块rt2270的板,商家发给我通用板程序,里面文件有支持一系列屏,现我要点ltm220-mt的屏是只耍写这个屏程序还是把商家发来的程序全部写进去?另还是为点这个屏,用通用电源高压板接rt2270驱动板是不是接5v·on/off-gnd,就可以的吗?还是要再接12v?

网友:
我顶上去,别沉了。

网友:
通用板程序是支持多种屏的,你只要选要点的屏的程序即可,全部写得进去吗?

网友:
谢谢回复,我把ltm220m1-l01的程序写进去,插上电,供电12V也接上,按键无法反应,是哪出错了。RT2270的板12V供电。

网友:
有请过往来客顺便指导一下新手,谢谢。

网友:
这样接错了吗?按键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用什么屏刷什么屏的程序

网友:
按键板接口处  开口向着自己   靠左插  看看查对了吗    OK  是第一脚         连上12V  ON/OFF   GND   就可以了      程序要对

网友:
程序已刷好,按键也没接错呀,1脚对开关,2脚红灯,3脚绿灯。。。

网友:
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 要写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