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XB-L17C通病秒杀

楼主(2014-12-23):
联想LXB-L17C显示器,开机闪一下暗屏通病,C5706这个管易坏,更换解决

网友:
额   有通病的机子   修起来就是可以任性   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个管确实超容易出问题,我一般拆机看到有这管子,二话不说,换掉

网友:
昨天 一个 还上就烧的    电容换掉还是烧, 当着客户修的,最后客户要求换班了

网友A:
C5706是很早的通病了,明基代工的板子

网友:
最主要的是C5706没有散热片!安装散热片后寿命会延长。

网友:
如果仅仅更换c5706的话可能会返修,最起码加焊下升压线圈。更换线圈就更好了。

网友:
好。涨知识了

网友:
改两灯 去保护   加高压  我就是这三板斧

网友:
C5706功率有点小了,加上散热不良较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706是很早的通病了,明基代工的板子

为什么不是AOC代工的板子?

网友:
看看高压包有虚焊的地方没有然后在换

网友:
5707就是这么任性,一般这种板都这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