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主板IO内部短路拉低了开关针,气死了

楼主(2014-12-23):
有个主板IO内部短路拉低了开关针,气死了
换一个用一天,再换一个有用一天,正常关机再开就不行了,
大家有这个遭遇不?

网友A:
悲催的遭遇     很少修主板    没碰到过   查下IO各引脚的电压看看有没有大电压进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催的遭遇     很少修主板    没碰到过   查下IO各引脚的电压看看有没有大电压进IO吧

都试过了,昨晚在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我很累,你们教我怎么破

网友B:
你有没有考虑下你的电源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就是电源的问题导致烧IO,也是第一次通电还可以开机进系统,可是关了机再开IO又坏了,换了一个又是一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电源导致的

网友C:
查IO的供电电压是否过高呀?开机针上拉电阻阻值多少啊?

网友D:
为了寻求稳定,还是换板子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寻求稳定,还是换板子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但我搞不到这个情况我睡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IO的供电电压是否过高呀?开机针上拉电阻阻值多少啊?

没问题,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考虑下你的电源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就是电源的问题导致烧IO,也是第一次通电还可以开机进系统,可 ...

这个很有可能,要是真的话谢谢你的回复我去测测电源看看

网友:
电源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供电正常的,,,测试过了,哎,我想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