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G31板,卡bios智能主板界面

楼主(2014-12-23):
主板情况是主板拿出机箱来用一切正常使用,而装进机箱里就出现卡bios智能主板界面

网友:
南桥虚焊你把南桥加焊下,G41 G31的硬伤就是GB南桥

网友:
慢慢测试,装进机箱什么都不插,排除法,是楼上说南桥好坏

网友:
看看主板安装螺丝孔及各接口外壳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
把外设都拔了试试,硬盘什么的

网友:
再拿出来试试,拔掉所有外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