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50不出3V 5V 小白跪求解答

楼主(2014-12-23):
戴尔的N4050不产生3.3V  5V   芯片是TPS51125ARGER-GP  第16脚VIN有19V,  第3脚VREF有2V基准电压,
8脚VREG3 有3.3V的线性电压。18脚VREG5有5V的线性电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3)

网友:
供电有了   线性有了   基准有了     看下3 5 V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如没有  就查是哪里来的  如果有的话就重点查芯片本身 和3 5V输出的后级部分

网友A:
如果芯片开启信号有了,那3v 5v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B:
建议查一下3v5v的en脚,

网友:
主要的是3.3V的线性电压经过一个命名Q2703N沟道的MOS管导通供给EC做EC的供电,纠结的问题就在这了··Q2703的G极是由EC控制的,EC都还没供电怎么能发出一个高电平去控制Q2703导通呢?纠结中,能帮助我的老师们看下图帮我解答好吗?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
我是新手,ENTRIP  这个3.3V跟5V的开启信号没有,由EC开启,现在EC没供电,EC的供电由EC发出一个PSL_OUT这个信号去控制Q2703的N沟道导通把3D3V_AUX_S5经过Q2703MOS管导通改名为3D3V_AUX_KBC送给型号为 NPCE795PA0DX-GP-U   这个EC ,顺便请问下发帖怎么发图啊,新手求教,懂得请教下,谢谢····

网友C:
DELL的机器,多半是开机后才会有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一下3v5v的en脚,

EN脚有3.3V,请问下怎么截图发上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开启信号有了,那3v 5v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你好,对地阻值都正常的,就是芯片的线性电压有输出经过一个Q2703的N沟道MOS管送给EC,现在就是这个MOS管由EC发出高电平控制的,我就纳闷了,EC都还没有供电怎么能工作发出一个高电平的PSL_OUT这个信号给Q2703导通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机器,多半是开机后才会有3V5V。

N4050Z这个是开机前就有3.3v跟5V的,我量了其他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对地阻值都正常的,就是芯片的线性电压有输出经过一个Q2703的N沟道MOS管送给EC,现在就是这个MOS管 ...

没图片,可以截个图  比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对地阻值都正常的,就是芯片的线性电压有输出经过一个Q2703的N沟道MOS管送给EC,现在就是这个MOS管 ...

首先,q2703是p沟道的,这个楼主还是别在这纠结了。既然有线性3.3v,那ec的待机也应该有了啊!看看s5_enable有没有,没有的话重点查ec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q2703是p沟道的,这个楼主还是别在这纠结了。既然有线性3.3v,那ec的待机也应该有了啊!看看s5_ena ...

Q2703的G极现在是高电位,它的G极由KBC_ON#_R低电平有效,这个低电平是由Q2705N沟道导通拉低的,Q2705的G极由E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q2703是p沟道的,这个楼主还是别在这纠结了。既然有线性3.3v,那ec的待机也应该有了啊!看看s5_ena ...

现在EC的VCC就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休息了,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明天截图一起发,各位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