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实地实践 华硕P5GC.MX一修

楼主(2014-12-23):
华硕P5GC.MX维修一例
主板型号:ASUS P5GC.MX
版本号:3.04G
故障现象描述:上电保护,绿线持续低电平,无法重复触发,属于电源保护。(3VSB5VSB待机电压正常)
检修步骤:
1.        拔掉小12V供电,再次上电,现象一样,路线拉低,无法再次触发。说明和CPU供电没多大关系。
2.        测量其他供电是否对地短路,开始一一打对地值:
  内存供电对地值正常

②  桥供电对地值正常

③  总线供电对地值正常

3.        因为刚才测试了上电保护和CPU供电无关,所以暂时不考虑(其实偷偷的打了值,也是正常。。。。)那就郁闷了,测量了一圈,没有明显的短路,怎么办?再次通电测量,看看是不是遗漏了什么
看看3VSB待机电压正常:

再看5VSB待机电压也正常

等等,咦?这是什么,电压才有3.6V,找出点位图一看,原来这里是5VDUAL的输出端,应该是5v才对,嘿嘿,问题就在这了!

4.        拆下N沟道MOS管测量,确实有问题,MOS管的DS之间双向导通了(G极没电电压的情况下),先不管,换个MOS管,换上通电测量:

5.      呵呵,正常了,好激动,触发看一下
。。。。。还是上电保护,额,,,心情不好,这步就不上图了。。。。。。

6.        继续研究,想想那肯定不单单是MOS管的问题,后面的负载肯定有什么地方短路的,再看点位图,5VDUAL 经过一个电感,给内存供电(PWM形式)电路的上管供电,打值两组MOS管正常,没有对地,也没有击穿。
7.  继续找,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为APW7120,就在内存旁边,发现芯片12脚阻值为.007,貌似短路。1脚和2脚肯定不能短路,查看点位图,1脚只连接一个滤波电容和一个二极管,测量两个均没问题,那肯定是芯片的问题了。
8.        拆下芯片测量,12脚果然短路,于是跟换上芯片,再测,OK,不短路了

9.  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装上假负载上电,呵呵,一切正常,再测量各个供电,待机、内存、桥、总线、UPC供电正常。好了任务完成。这板只是为了修供电,已经千疮百孔,就不指望它跑马了。

新手修版,比较笨,只能一步一步来,高手看完勿喷!

网友A:
一楼沙发自己坐

其实还是没想明白,1脚boot和2脚ugate相连(短路)相当于Vbias(VCC芯片供电电压)电压正常后,会使Q1持续导通,经过L2电感,输出端Vout会有5v电压,2脚不受芯片控制,相当于此时内存供电会远远高于1.8v,而变成5v。。。。
请问此时电源是如何检查到内存供电过高,而进行电源保护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B:
不错  不错    实地的学员都是扛扛的      坐等老徐给你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不错    实地的学员都是扛扛的      坐等老徐给你加分吧

呵呵,谢谢支持

网友C:
很不错,维修时序也很好, 坐等加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维修时序也很好, 坐等加精吧

谢谢各位,初来乍到,请多指教

网友D:
已经做得很好了,目的已达到就好

网友E:
APW7120芯片看了PDF图纸资料 1和2脚分别是自举升压和电压驱动引脚,其1脚阻值对地短路也会影响本身2脚相连MOS管饱和导通工作状态,所以不会从S级输出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做得很好了,目的已达到就好

嗯嗯,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W7120芯片看了PDF图纸资料 1和2脚分别是自举升压和电压驱动引脚,其1脚阻值对地短路也会影响本身2脚相连M ...

恩,1脚boot和2脚ugate是相互短路,并未对地短路,boot脚的电压会使Q1(上管)G极持续为高电平,相当于Q1已将不受控于芯片,所以输出端vout会有5v电压才是,我觉得。一楼更新有图,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坏应该拉低了+5V供电吧?

一楼更新有图,只是1脚和2脚短路,没有对地短路,按照芯片外部的电路图,应该是不会被拉低,芯片内部结构图就没有研究过了。。。

网友:
哟西,是你,给你加分了

网友:
直接跳级测量可以秒的吧

网友G:
MOS管和电源芯片都坏了!那个MOS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H:
华硕是双待机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楼沙发自己坐

其实还是没想明白,1脚boot和2脚ugate相连(短路)相当于Vbias(VCC芯片供电电 ...

1,2脚短接了,Q1就完全导通了,内存电路当然变成5V了,即使内存电压5V反馈到FB脚内部关闭两管脉冲输出,但你Q1管子仍是导通的。要检测内存供电是不是过高保护,在没有触发前放好表笔,开机时观察电压,另一个就是示波器实时监测它,与平时积累的一些数据对比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华硕是双待机的吗?

不是双待机,5VDUAL在这里可以理解成5V双路供电,这个双路供电也就包括5VSB和VCC5V电压,这两个电压是通过5VDUAL电压经过对应MOS管转换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脚短接了,Q1就完全导通了,内存电路当然变成5V了,即使内存电压5V反馈到FB脚内部关闭两管脉冲输出, ...

这个叼

网友:
引用 网友G:
MOS管和电源芯片都坏了!那个MOS管是干什么的?

电源管理芯片坏掉,那个MOS管是管理5VDUAL电压转换VCC5V输出作用,其中这里的VCC5V电压也是给内存供电上管D级提供工作电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沙发自己坐

其实还是没想明白,1脚boot和2脚ugate相连(短路)相当于Vbias(VCC芯片供电电 ...

看来你没有理解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这里APW7120芯片1和2脚直接短路相连的话,则BOOT自举升压引脚相连的D1和C2升压电容工作就会失效,如果这里内存供电输出偏高变成5V的话,这里与L2电感后端相连的R1和R2串联分压电阻会将这个5V电压反馈到芯片6脚,当此脚得到0.8V 左右的反馈电压后,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对比。若反馈电压偏高,则内部的驱动器会控制UGATE 脚的驱动方波,当驱动方波输出的低电平的脉宽时间变长,Q1 截止时间就变长,输出电压就会变低,直到FB 反馈电压达到稳定的0.8V 时,此芯片就能稳定地输出1.8V 稳定的工作电压,你说的内存供电过高进行电源保护应该是通过芯片7脚外围相连的Q3开关三极管本身B级通过南桥发出的SHUTDOWN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的。

网友:
不是双待机,是双路供电。

网友:
慢慢累积经验  思路就这样慢慢练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脚短接了,Q1就完全导通了,内存电路当然变成5V了,即使内存电压5V反馈到FB脚内部关闭两管脉冲输出, ...

也可以这么理解,Q1完全导通本身G级电压值在这里可能就是1脚自举升压引脚内部或这个引脚经过升压二极管D1得到过来的,这个值应该是在5V到12V之间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脚短接了,Q1就完全导通了,内存电路当然变成5V了,即使内存电压5V反馈到FB脚内部关闭两管脉冲输出,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双待机,5VDUAL在这里可以理解成5V双路供电,这个双路供电也就包括5VSB和VCC5V电压,这两个电压是通 ...

楼上正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2脚短接了,Q1就完全导通了,内存电路当然变成5V了,即使内存电压5V反馈到FB脚内部关闭两管脉冲输出, ...

等于是APW7120的1脚boot,和2脚短接起来,使Q1持续导通,在正常情况下,L2电感上的电压大于5v时,APW的六脚FB反馈会起作用,从而控制APW的4脚来使Q2导通,从而使L2处的电压为1.8v,但是当芯片无法控制Q1和Q2 正常工作时,自身保护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等于是APW7120的1脚boot,和2脚短接起来,使Q1持续导通,在正常情况下,L2电感上的电压大于5v时,APW的六 ...

在Q1持续导通的情况下,这里Q2会失去本身作用,如果要使L2处的电压为正常1.8V左右,6脚FB电压可基本保持在0.8V左右,这里的芯片自身保护应该是通过本身7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来控制进行的,当这个引脚外围相连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时候,芯片就会开启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在Q1持续导通的情况下,这里Q2会失去本身作用,如果要使L2处的电压为正常1.8V左右,6脚FB电压可基本保持 ...

嗯,也说对,七脚的作用也相当于一个反馈信号。

网友:
楼主 UPC是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也说对,七脚的作用也相当于一个反馈信号。

不是反馈信号,7脚在这里是个使能控制控制引脚。

网友:
主板真难修呀

网友:
你理解错误了,应该是CPU供电。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啊  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坏应该拉低了+5V供电吧?

不是,是5VDUAL转换输出MOS管DS之间双向导通拉低了5V电压,即使这个N沟道场馆短路击穿但DS之间也存在一定阻值所以造成D级输出为3.6V不是5V电压。

网友:
又这个PWM问题

网友:
实地培训,名符其实啊。有机会了去看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赞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到测那里的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打完所有值,没有明显的短路,5vsb也正常,3vsb也正常,没办法,就开始一个一个供电查,刚好查到内存 ...

那个5VDUAL是待机就会出来的5V吗?

网友F:
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坏应该拉低了+5V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