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

楼主(2014-12-23):
华硕K54HR 版本4.1时触发时不触发
进过反复测量是由于开关针电压的上拉电阻不良
下面上传维修资料,确认是4.1版本的点位图。在论坛找了很久
反正就是4.几版本

网友:
维修资料那    传哪去啦

网友:
点位图加维修时序,其实华硕在HM65的维修时序都差不多的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不触发的是换南桥修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触发到1.4左右但是不亮准备刷BIOS

网友:
刷BIOS或者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