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求助

楼主(2014-12-23):
     联想昭阳E43A,二代内存,G98-640-U2显卡,PM45北桥,显存颗粒h5ps5162ffr-25C,显卡换过全新的,故障现象和以前一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确定是显存还是电路问题,想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7 12:57):
已解决,换量显存还有一点点,四个全换完彻底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整贴看完  也没看出来是啥问题   无语

网友:
查显存的工作条件,一切OK,那就尝试换显存

网友B:
显卡换过全新的,故障现象和以前一样表明显卡白换了,接着换显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过全新的,故障现象和以前一样表明显卡白换了,接着换显存吧。

看来只能换显存试试了

网友:
遇到过,换板了

网友:
换显存把  也不难 也不贵!

网友:
你尝试过显卡和显存吗

网友:
来张开机以后的效果图,从开机到进系统,都会出现点点点的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几例,大多数是屏线有问题.少数是显卡和显存。个人觉得 如果是显存的话,花纹大多数是竖着的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整贴看完  也没看出来是啥问题   无语

有点花屏,仔细看英文字母

网友:
楼主是花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花屏,仔细看英文字母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几例,大多数是屏线有问题.少数是显卡和显存。个人觉得 如果是显存的话,花纹大多数是竖着 ...

屏线是不可能,外接也是一样的

网友:
换完显存再说吧

网友:
显存挨个加焊下看看呀

网友:
显卡和显存..........

网友:
已解决,换两显存还有一点点,四个全换完彻底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