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机稍微闪灯管,过几十秒就恢复正常。

楼主(2014-12-23):
优派VA192wb开始,电源灯快闪,虽然学了这个不是很长时间,但是也有点猜到电容问题了。拆机换电容装机一气呵成。发现开机后感觉到灯管微妙的闪,过几十秒又恢复正常不闪了。 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原配的是图中黑色的10V-220uf,我换了个形状小点的16V-2200uf。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没有关系的!容量大小与体积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的!容量大小与体积无关。

那就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咯?

网友B:
放心用质保一个月没问题   经常遇到   具体哪里问题不知道

网友:
没有关系  大一点可以

网友C:
单从文字上看,你把10V-220μf 换了个16V-2200μf ?
耐压高可以,没有问题,甚至有益处。为什么要把容量增至原来的10倍?这样不行!
你的照片拍的不是地方,在耐压和容量标识处再拍一张发上来。

网友:
电路板中有个50V的启动电容,更换一下,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估计是电解电容老化了,容量不够

网友:
驱动板电解都换掉就OK!

网友:
灯管老化也有可能!换块屏测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没有就用高点的也行……

网友:
如果是滤波电容那就没有关系。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误差尽量小一点

网友:
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高压板也不行了,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是滤波电容就可以,不排除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电容换这么大容量不合理 换个330uf的就可以了

网友:
闪灯,先检查5V这一路的虑波电容,有特效哟。

网友:
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换。做维修电容不能那么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质保一个月没问题   经常遇到   具体哪里问题不知道

问题是这样客户不收货呢。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从文字上看,你把10V-220μf 换了个16V-2200μf ?
耐压高可以,没有问题,甚至有益处。为什么要把容量 ...

不好意思,写错了。其实原来的是10V-2200uf的。那这样是哪方面的问题居然多呢?

网友:
关键是容量要相符,耐压高点没事

网友:
没问题,新换的电容有时候就是后造成有点忽闪,过一会就没事了,或者连续开几个小时后,以后开机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供电没关系的启动电容可能就不好了

网友:
先测灯管电流,灯管没问题看高压,然后是电源,你这个也许是灯管的毛病呢?

网友:
今天   又学了好多招啊!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可能要返修。

网友:
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哈

网友:
嘿嘿,,,的了没有??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不

网友:
换个灯管试一下

网友:
大电容都换了呀。。哈哈,微闪的时候,感觉有吱吱响。不闪的时候吱吱声停止了。也试过把灯管高压电路断开还是会吱吱响。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灯管试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D:
一般都是电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电容造成的。。。。。。

就连大电容都换了呀。。哈哈,微闪的时候,感觉有吱吱响。不闪的时候吱吱声停止了。也试过把灯管高压电路断开还是会吱吱响。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不过我的是多用一些时间就不闪了,而且今后都不闪了。楼主可以通过代换高压板来判断是哪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