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公共点短路用计算方法判断

楼主(2014-12-23):
闲来无事,再来研究个仁宝的预供电电路。
        仁宝的机器对于那些采用了预供电电路(点火回路)的,电流不正常的,先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公共点有短路,因为它有点火回路,就算公共点对地值为0了,也不会出现5A大电流,除非是电源口短路。逐一断开排查公共点去的地方,断开PWM的上管(表笔一端接公共点,一端接大电感,通的说明上管击穿了),拆电容,PWM芯片等(电容有短路的话,其颜色会与好的不一样,也会变的较脆,指甲扣下都能扣掉)。

这个贴以LA-5891P的图纸为例,针对采用了点火回路的机器,前面先来分析下电路,后面的是用测得的公共点电压和用测得的公共点对地值来计算公共点是否有短路的方法。

一、分析:
VIN电压要过保护隔离产生大电流的B+,关键是上图红色框中的三个信号,只要这三个信号条件满足就可以正常产生公共点B+

ACOFF在适配器下始终为低电平。
PACIN是由其它电路产生得到高电平(下图:)

ACON是被后面电路控制,ACON不能为低电平(下图:

二、⑴、在5VALW没产生时(B+没带负载之前):PQ71截止,高电平的PACIN加到PQ69G极,PQ69导通,R1R2并联后再与R3串联分压,先算并联后的阻值,再与PR3串联算分压,用计算器算一下:

由此得知在5VALW没产生时,B+的电压不能低15.23V,这个B+是预供电的小电流B+,小电流的B+VINPD14再过41K的电阻并联后产生的(下图):
如果公共点有短路,预供电小电流的B+肯定会低于15.23VPU18B就会输出低电平拉低ACON,关闭保护隔离。

⑵、当产生了5VALW之后(带了负载):
PQ17导通拉低PQ69G极,使PQ69截止,小电流的B+R3R2串联分压加到PU18B5脚,与6脚比较,6脚是3.3V,计算下5脚的电压:

由此得知,B+带负载之后,小电流的B+电压不能低6.6V,如果低6.6V,分压后加给5脚,而6脚是3.3V+ 小于 -- , 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拉低ACON关闭保护隔离。如果公点有短路,不会产生5VALW

三、用测得的公共点电压或用测得公共点对地值 来计算公共点是否有短路的方法。
根据上面分析的两个结果,可用以下两个图来计算对比,看看是否有短路;测B+的电压和B+的对地阻值时,还要去测下5VALW有没有产生,这样才好计算对比。

1B+的最低电压门槛值:

2B+的最低对地值门槛:
   例如:VIN为20V时,过PD14二极管后,算它1V的压降就为19V,在5VALW没产生时(公共点没有短路情况下而没有产生5VALW),利用上面的图2算出B+的最低对地值门槛:

    由此得出当5VALW没产生时(公共点没有短路情况下而没有产生5VALW),算出B+的最低对地值门槛是1009欧姆,如果低于这个值就有短路了。

    例如:产生生了5VALW之后,利用上面的图1算出B+的最低对地值门槛:

   由此得出当5VALW产生后算出B+的最低对地值门槛是133欧姆,如果低于这个值就有短路了。

网友A:
谢谢您分享精彩的解读。不过在这里推荐一本书,都讲解得很清楚了,没有的拜访月饼叔叔借一本瞧一瞧,看都懂了就归还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分享精彩的解读。不过在这里推荐一本书,都讲解得很清楚了,没有的拜访月饼叔叔借一本瞧一瞧,看都懂 ...

请问那本书叫什么名,想本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本书叫什么名,想本来

(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管理发在版头多火啊,您没看到吗?都到手快个把月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
这本书确实不错,我已买到手快两个月了

网友C:
这里ACON信号处于悬空状态就会不受LM393电压比较器本身5和6脚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即前面的公共点B+电压产生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高手真多   不错  又拓宽了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ACON信号处于悬空状态就会不受LM393电压比较器本身5和6脚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即前面的公共点B+ ...

你说的没错,ACON悬空的话,点火回路就不起作用了,我要到回去作下修改

网友:
正在看此书,编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本书叫什么名,想本来

整个过程,与我书上已经课程所讲几乎一致,我还以为是学生们发的呢
欢迎购买《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690207438
这里可以购买
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整个过程,与我书上已经课程所讲几乎一致,我还以为是学生们发的呢
欢迎购买《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 ...

能得到月饼老师的评价,说明我对仁宝的公共点了解更进一步了,
这对我来说很有动力

网友:
短路都是用的计算方法判段的,高手哦

网友:
路过看了 能看明白 是一个PQ65管控制的

网友:
毛病不好修学习

网友:
这个计算都是忽略了迟滞电阻的结果。我的书上也写了是大概计算,如果算上迟滞电阻,值会不同~

网友:
一般只两个大概,,很少有人去算他,算是见识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得到月饼老师的评价,说明我对仁宝的公共点了解更进一步了,
这对我来说很有动力

其实楼主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
不过,传说中的点火回路

网友:
额,看了这,我这小白更迷茫了,什么点火回路?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没有看明白,不过还是支持

网友:
看了之后思路更加清晰了,自己也重新算了一下,基本一样,月饼讲的迟滞电阻加上怎么计算,什么是迟滞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