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脑关机,显示器不待机,显示未连接数据线。

楼主(2014-12-23):
用的是加长的15米VGA线,效果还算OK,没有任何干扰、波纹。就是电脑关机了,显示器不待机黑屏,一直显示未连接数据线。换回普通的1.5米VGA就一切正常。请问这个是什么回事啊?是这条15米的VGA少接了某根线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显示器不接VGA线,看看是线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VGA线太长了!好像不耽误事儿,关机了就把电源切断呗!

网友A:
1.5跟15差的太远了,信号传输不到位

网友B:
是不是显示器设置问题啊

网友C:
少一根线没接呗。 看一下显示器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一根线没接呗。 看一下显示器图纸就知道了。

15跟线,我只知道红、绿、蓝、数据、时钟、行、场、那么是缺哪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示器设置问题啊

但是用1.5米的普通线就可以待机啊,说明显示器是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跟15差的太远了,信号传输不到位

但是为什么主机开起来了。信号传输又很好,显示没波纹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