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视窗N240加载信号黑屏

楼主(2014-12-24):
现在手里有一台新视窗的n240显示器,屏是M236H1-L01,用点屏器是有图像 在点屏去上输入信号就黑屏,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用点屏的都这样肯定屏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分辨率调得太大了,小的屏幕显示不出来,你试下调小点分辨率再试下......

网友:
经测试无VGL  VGH电压

网友:
先看看分辨率。在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分辨率调得太大了,小的屏幕显示不出来,你试下调小点分辨率再试下......

有道理 我感觉也是分辨率有问题 。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