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不认硬盘维修,又是电阻搞的鬼

楼主(2014-12-24):
最近真是见鬼了,P5QL那块还没修好,又来一块P5KPL SE不认硬盘,本着从简到难的步骤:
1. 看BIOS设置,设置正常,复位BIOS设置,不认盘
2. 刷BIOS,刷了,不认盘
3. 量耦合电容,4个电容均是300欧左右(对地值),看来南桥没明显的坏
4. 就是迟疑之季,突然发现,耦合电容上面有个0欧的小电阻,量了下,无穷大,是它坏了?

从废板上量下一块,换上,认盘了,狗屎运来了。
电路图的朋友能看下这个电阻干啥用的不? SATA南桥供电?

补充内容 (2014-12-25 23:10):
23楼放图了

网友A:
o偶,相当于一个保险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
平时没在意过耦合电容上是否有0欧小电阻!!!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可能是3.3V供电保险电阻都是这样的

网友:
供电保险电阻

网友:
是保险电阻吗

网友:
很少会去量电阻。下次碰到了要先量下。

网友:
你没测下修好了电压多少么

网友:
很定是给硬盘供电的保险电阻

网友:
华硕主板硬件原因不认硬盘的很少,BIOS设置问题多,今天看到电阻开路引起的不认盘长见识了

网友:
AMD不认硬盘的修到过25.0F2LI F不起振的!电阻开路!还真长见识了.

网友:
0欧电阻,起保险作用,疏导电流。

网友:
这样的O欧保险见的多,,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不认盘的也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
0可能是供电可能是信号

网友:
起到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旁的一个电杆坏了吧

网友:
给个图看看啊。。一般我都以为是南桥坏了,,没想到还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偶,相当于一个保险吧,不知对不对

对的对的, 我特意在网上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