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英特尔独显开机灰屏?外接蓝色竖线花屏!

楼主(2014-12-24):
我这有个cq40的机器!摔过的机器!cq40英特尔独显开机灰屏?外接蓝色竖线花屏!加焊显卡无果!一样的情况!有什么好方法!外接显示器如图!!

网友:
那可能掉点了,加焊肯定无效了

网友:
换  显卡 试下

网友:
现在外接状况是图片这个样子!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可能是主板焊盘摔掉点了 拆掉显卡看有没有掉点 掉的多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
那就试试显存了啊,干显存,楼主有活可干了,不知道你是否考虑过内存,换个内存试一下吧

网友A:
显卡部分的问题,先换显卡,不行再看看显存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部分的问题,先换显卡,不行再看看显存部分

试试显卡吧

网友:
明显显卡  做的时候小心点  现在 的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拆下来看看没掉点就干显存吧,

网友:
检查一下显存供电

网友:
显卡显存断线,总之有点麻烦了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可以拆下看看

网友:
显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显卡换了不行  干显存

网友:
第一个图的花,肯定是显存问题

网友:
楼上的赞同啊,我们这里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了遇到的太多了,都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试试显卡吧

网友:
加焊显存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花像显存吧 。。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说,高手遇到焊点断盘,飞线也搞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个 重置显卡 同样问题  准备弄显存了

网友:
这种花屏    显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加焊可能不行,去下重植试试吧,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这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都花了!果断显卡

网友:
显卡 挂了

网友:
显卡了    cpu  也有可能

网友:
有显卡就直接换,没有的话先重制试试

网友:
拔下显卡先看看了

网友:
别纠结了  先换个试下

网友:
显卡和显存拆出来干

网友:
这种大花,加焊能耗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明显是显卡挂了 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大家都说是显卡,你就干吧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旺楼主修好了说一下结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