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MI-ONE C1有显示无灯光维修

楼主(2014-12-24):
小米进水没灯光,如果灯光IC没坏、没断脚,就只要换线圈就可以了,图中有标识。

收藏吧,说不定你也会碰到呢。

网友:
手机基本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
手机没多修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有遇到过 先保存了

网友:
线圈好坏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