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M1电池电量显示不正常维修方法

楼主(2014-12-24):
一台小米机,是摔过的,充电可以充,就是电量显示不稳定 一下100%、70%,一下就1%了,重新开机就40%了,充电怎么冲不会多起来,很多论坛说是背面的一IC问题,拆了短接就可以, 我拆了结果只显示1% ,找图纸查资料·终于找到解决办法,摔过的机子只要更换U605就可以了。如图:

图纸论坛有就不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先试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换了还是显示1%,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同事的机子给我搞,还没有解决此问题,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