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GA-770T-D3L不触发维修经验

楼主(2014-12-24):
主板型号:GA-770T-D3L V.15

故障现象:待机灯一闪就灭 无待机

维修方法:待机灯一亮即灭
1.打3VSB对地阻值400欧姆 正常
2.量5VSB转5VDUAL转3VDUAL不正常

量紫色线到5VSB转5VDAUL不通有800左右的阻值

飞线OK

3.量开关电压不正常 只有1.1V多不常

图纸得知有防静电二极管坏遭致开机针电压偏低 摘掉OK 开关针5v正常

待机正常 开关针电压正常 还是不触发
量触发条件电池电到io

开关到io没跳变 线断了

飞线OK

附亮机照

修这个主板真是一波三折呀
总结:1紫色5V转换5VDAUL断线遭致无待机
2开关电压偏低防静电二级管遭致
3有待机不触发是开关到io断线遭致

Solo。 + 5 下次发i帖 一起把图纸也传上来 分大大的.

网友:
牛逼的思路

网友A:
那个紫线5V通过哪个元件转的?

网友B:
楼主你再看下这个板子 能不能进系统 我手上也有一个770t-us3的  这板子 奇葩得狠,不能保存BIOS 重启卡C1不过内存报警 但是短接那个CLR_CMOS那俩针脚就能进去 但是要按F1 CMOS电路没问题 南桥我也换了 但是不是南桥的事  奇葩的问题  楼主帮忙一下如果可以把这个BIOS备份上来 芯片组是一样的 我蛮刷下看 BIOS我刷过官网的全部版本 没用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再看下这个板子 能不能进系统 我手上也有一个770t-us3的  这板子 奇葩得狠,不能保存BIOS 重启卡C1不 ...

恩 我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紫色线到5VSB转5VDAUL不通有800左右的阻值你就飞线,中间元件你没检查吗?偷懒大法,防静电管子你装了吗?

网友:
你这样飞顾客,不会叼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紫色线到5VSB转5VDAUL不通有800左右的阻值你就飞线,中间元件你没检查吗?偷懒大法,防静电管子你装了吗?
...

查图纸得知紫色线到5VSB是直连的 防静电二极管没装

网友D:
那就不知道哪一天io或桥又挂了,还是装防静电管给客户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知道哪一天io或桥又挂了,还是装防静电管给客户好点

恩 谢谢 我给客户装试试

网友:
以前这种板子也修过很多,断线的还真不多,这次你都碰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紫线5V通过哪个元件转的?

通过Q293这个N沟道场馆转换,楼主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电源接口紫色线测试端到Q293这个N沟道场馆3脚之间断线开路引起,从而引起5VDUAL转3VDUAL不正常造成主板没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紫色线到5VSB转5VDAUL不通有800左右的阻值你就飞线,中间元件你没检查吗?偷懒大法,防静电管子你装了吗?
...

这个防静电二极管建议最好装下,在这里作用就是起到防止开关针电压异常烧坏相连IO芯片,当开关针电压超过本内部二极管内部导通电压时候就导通接地放电。

网友:
大神厉害啊  还需要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防静电二极管建议最好装下,在这里作用就是起到防止开关针电压异常烧坏相连IO芯片,当开关针电压超过 ...

恩,谢谢 我装上了 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 我装上了 在测试

谢谢,给我来点分数吧。

网友:
是短线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我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

嗯 如果可以进系统 也可以正常保存BIOS的话 麻烦你备份一下BIOS给我 我也是技嘉的GA-770T-US3  唉 奇葩的问题 摸不着头脑的 要是你的可以保存 不需要清理CMO就可以进去 不会挡内存报警的话 麻烦你备份一下 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如果可以进系统 也可以正常保存BIOS的话 麻烦你备份一下BIOS给我 我也是技嘉的GA-770T-US3  唉 奇葩的 ...

网友:
LZ厉害,跑线路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过Q293这个N沟道场馆转换,楼主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电源接口紫色线测试端到Q293这个N沟道场馆3脚之间断 ...

厉害。。

网友F:
楼主,,,这开机修的太牛了,,断线那么多啊!!飞线那么多!!楼主把图纸一起发上来啊!!

网友:
谢谢了  下载刷上直接短接都C1了 短接也不亮了 看来这个BIOS我用不了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啦!这板子 有可能是铁板 没人破解呃

网友:
学习啦  很使用

网友:
厉害 一定是去基地学习了

网友:
主板断线的机器很多啊

网友:
有图纸吗,上传一份

网友G:
能给个那个二极管的图么??看看在什么位置。什么样子。。
我也修到一个类似的班子。。没想到技嘉板子会出现5VSB没有,,搞得我桥,IO都摘掉,才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给个那个二极管的图么??看看在什么位置。什么样子。。
我也修到一个类似的班子。。没想到技嘉板子会出 ...

就是那个防静电二极管,在这里是连接开机针正负极的,其工作原理是当开机针电压出现异常超过本身内部二极管正向导通值时候,会将这个电压接地拉低保护IO芯片不会被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开机修的太牛了,,断线那么多啊!!飞线那么多!!楼主把图纸一起发上来啊!!

论坛里有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377-1-1.html

网友:
LZ厉害啊  不错的思路

网友:
楼主顺便把图纸也奉献一下吧。

网友:
楼主图纸在啥地方啊,最好上传一个 看看  没怎么看明白,还是要看看图纸比较明白

网友:
主板也有这么多断线的,目前只修到笔记本进水断线的,学习了,以后修主板也要注意这点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都是断线。。。。

网友:
我想知道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一块

网友:
哈哈  这个线飞的有水平。 楼主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谢谢 我给客户装试试

一般都不装,运气没有那么好

网友:
修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很强悍的技术贴

网友:
我都 一年多 没有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主板真难修

网友:
楼主好功底啊

网友:
主板有图的话修起来很好玩的      没图跑线跑起来抓狂啊

网友H:
防静电二极管,这个导致开关电压拉低,防静电二极管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防静电二极管,这个导致开关电压拉低,防静电二极管还没遇到过

防静电二极管一般应用与设备接口电路比较多,防止静电产生高电压烧坏接口对应使用设备。

网友:
一块主板上有这么多的断线,一定是受到挂碰重创了。好在楼主技术高超,让这板子起死回生。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不错啊,这技术好

网友:
这样修块主板能收多少费用,不容易呀

网友:
同学太厉害值得

网友:
思路不错  我对双路供电不熟悉 修触发有些就难了

网友:
原来主板也是 有电路图的呀  我还以为笔记本才有呢  本人会修笔记本 不会修主板  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值得研究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给力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遇到断线都是飞线吗!
neco
这个具体要看什么情况,如果断线间隔小的话,可以选择补线修复故障。
详情

网友:
楼主遇到断线都是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遇到断线都是飞线吗!
这个具体要看什么情况,如果断线间隔小的话,可以选择补线修复故障。

网友:
好多技嘉不触发,能亮的板子都是这个防静电管子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