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单独插充电器不触发

楼主(2014-12-24):
如题,一台acer E1-471G的机器,用有电的电池能够触发点亮,插充电器也能充电
如果单独用适配器的话就不能触发,3V 5V待机也正常,开关3.3V也正常,就是不触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池的时候,那个开关的指示灯会亮,没有开机也会亮
查充电IC BQ24707A 感觉也正常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附上图纸 宏基E1-471G

网友A:
看用适配器的时候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用适配器的时候南桥的工作条件

还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跟南桥有关系吗

请查查充电芯片

网友:
我也是有点怀疑充电芯片的问题,但是插电池又能充电,如果电池没电了的话也不能充电

网友:
电源头坏了吧

网友:
那没有,我单独插适配器的时候,待机都正常的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就直接用适配器了

网友:
充电芯片 I/O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仔细点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cin看看,acok看看

单独插充电器的时候ACOK#没有电压 ACIN 有3.3V 是不是不对?充电IC的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查查EC收到适配器插入信号了吗

网友D:
把PQ4 拆了上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PQ4 拆了上电试试。

拆了PQ4还是一样没有ACOK电压 应该是充电IC坏了,现在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打算订一个明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PQ4还是一样没有ACOK电压 应该是充电IC坏了,现在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打算订一个明天再试试

是ACIN这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
查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充电电路完全不懂呀,求解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插充电器的时候ACOK#没有电压 ACIN 有3.3V 是不是不对?充电IC的问题?

正常的,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这机器容易进水断线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换充电芯片

网友:
应从适配器的识别信号入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修好了没呀

网友:
今天芯片到了装上去还没好,还在弄

网友:
充电电路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网友:
换个充电IC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用适配器的时候南桥的工作条件

应该是充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充电芯片了

换了充电IC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解决了吗

网友:
隔离管没通 主要查下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检查很重要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没好,结果让顾客拿走了

网友:
芯片 有问题了

网友:
查电源电路呢

网友:
充电器IC的问题。通常,问题在于对capasitor或电阻它连接到接地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吗

网友:
仔细查一下 3V和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看的头晕了   谁说的对呀?

网友:
下面是ZQ5的此故障处理,我觉得原理一样,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查查ACIN    过压,欠压,,    还不行那就充电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