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卡LOGO的维修

楼主(2014-12-24):
联想B470卡LOGO的维修  该机器是售后送修,硬盘拿掉了。开机后,显示联想的 LOGO 不动。检查各个外设都OK ,各路电压 也 OK .写了 BIOS后  不卡LOGO。接自己试机的硬盘正常。当天就把机器交给客户。客户接上他的硬盘后 就卡LOGO .而且拆掉客户的硬盘 ,也卡LOGO .再次送修,接着拆机写过BIOS后 , 开机OK。不管再接客户的硬盘。接我自己试机的 硬盘 OK .  把客户的 硬盘接其他电脑测试。硬盘是坏的。硬盘坏 也会导致BIOS坏 。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初次发帖多多支持

网友:
呵呵,没见过这种奇怪现象啊,是西部硬盘么?

网友:
是希捷的硬盘么?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
硬盘问题卡LOGO,比较常见啊,楼主用自己硬盘可以,就应怀疑他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这帖子 怎么感觉在那里见过呢

网友:
硬盘坏卡LOGO,进不去PE,

网友:
吧客户的硬盘接到别的机器后  别的机器BIOS有出问题吗?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都有   表示无语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Z470 的机器,就是加电无显示,然后BIOS 清除下就可以加电显示,只要把他的硬盘装上就会导致加电无显示,把硬盘装到另外一台机器上也会导致加电无显示,最后硬盘分区格式化,再装上就没有问题了,清除bios只需要把硬盘取下,在硬盘仓下面有两个跳线用镊子短接下就可以了。 我认为楼主和我的一样,只需要清除BIOS 就可以解决问题B470 的机器清除BIOS 在南桥的边上有短接跳线,仔细找找就行

网友:
有可能哦。。

网友:
硬盘问题卡LOGO

网友:
硬盘坏引起BIOS资料损坏还是第一次听说,呵呵

网友:
硬盘坏了  应该跟BIOS 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