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260显示低温不充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4):
三星I9260在机/机的状态下,接充器或者USB,手机不充,且示如下

原因就是TH500(阻)掉件或者虚焊解决方法只要或重 TH500 芯片。  拆下 PBA ,按照位置,在 PBA 上找出 TH500 位置点。

掉件象,很容易肉眼出;TH500 肉眼检查常,使用放大再次确,芯片是否有偏移/鼓起等虚焊现象。按照确认结果,如有掉件、虚焊问题,更或重焊维修即可。

网友:
也想搞手机维修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下次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