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换风扇后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4-12-25):
机器:HP CQ42
故障:开机掉电
板号:DAOAX1MB6F0 REV:F
维修:机器是一个同行拿过来说换了风扇就开不机了,叫我们尽量修好来不然换板那就亏大了。插上电源电流上到1.2几立马掉电,接着可以再次触发,于是迅速拆开主板检测。
          先是论坛上狂搜了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烧坏的地方,因为之前听说过这种现象,到自己的手上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看看有没有什么秒杀的节奏送给我啊,结果显然没有和我一样的故障,大多数都是求助帖。好吧,只有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了。既然客户说是换风扇导致的开机掉电,那我就先来查查风扇这边的东西, 和风扇有关系的无非就是第三脚了。先打了下对地阻值正常,想想应该也就会到EC吧, 果不其然确实如此。那就换EC吧,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料板迅速将EC更换涛声依旧啊。想想换风扇所导致的问题不会很严重吧,于是开始重新整理思路。首先当然是先软后硬了,刷了EC和南桥的BIOS后故障依旧。那就按掉电的来修吧。实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平台复位以及CPURST也已经在掉电的瞬间也测到了有1.05V。 通过点位图可以在电阻R520上测的到CPU的复位。这时候心里有点紧张了,CPU的复位都出来了,那是什么问题呢?
          第二天上午同行过来问修的进度怎么样,我说有可能要换个HM55试一下(因为之前电压都查了),同行说尽量修好来吧。既然人都亲自过来了,又是长期的客户,平时人也不错。那就换个桥试试吧,手里拿出一个全新的HM55三两下换上后冷却后上电故障依旧。这时真没办法了,看看电流已经上到了1.2几了,似乎已经到了显卡了。于是干脆把显卡上手术台烧烤一下,结果还是涛声依旧。到现在桥已经都动完了,基本上我不会再想到说要换显卡了,因为客户本来就是换风扇导致的问题,那说明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啊。应该不会换个风扇就坏了这么多东西吧,心里想着应该是个小东西之类的吧。转眼向显卡的各个小供电一一排查 实测都在掉电瞬间都已经测到了正常的电压。那就顺便再测一下南桥的各大小供电吧,也有可能是它引起的呢,上次就是碰到的一个华硕的机子就是这样。这次想想不会也是小电压搞的鬼吧,于是目标转向南桥 实测各小供电电压还是那么的正常。还是先出去冷静冷静一下先。。。。。。
         喝了口茶回来实在不行就装回去还给它吧,我也已经尽力了,可当我装上电池的时候亮机了。经过后来多次试验结果是只要装上电池就可以正常显示,能正常充电放电,电池可以开机,唯独就是单插适配器的时候还是会掉电。由于客户比较急,所以就先这样给他了,想想应该是保护隔离这边的问题吧,那会是哪呢?有大师给出意见嘛。顺便加点分吧。。。

网友A:
笔记本的都发到这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都发到这来了

版主,这不是笔记本的论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不是笔记本的论坛吗?

这是显示器维修板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器维修板块

那怎么办,版主可以帮我转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办,版主可以帮我转一下吗?

我没权限  我帮你联系 管理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权限  我帮你联系 管理员吧

多谢了,版主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版主大哥。

以经转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经转过来了

多谢了,怎么不帮我顺便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怎么不帮我顺便加点分啊,

哈  今天的分都用完了

网友C:
  很不容易啊,圈子绕大了

网友D:
我上次有一台CQ45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容易啊,圈子绕大了

那就给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有一台CQ45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

这位兄弟也是必须装上电池才能正常吗?

网友:
电池电源都掉 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
收藏了,虽说不能让客户非常满意,我们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
掉电不好修啊

网友:
CQ42单用适配器掉电案例很多,试过换显卡后用客户的适配器掉电,换一个全新的适配稳定。客户原来的适配器一直在使用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么    裸版不行   差电池才可以啊啊

网友:
充放电芯片的故障?小白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