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挂硬盘反复重启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12-24):
如题,宏基G41M07主板,点亮后自动重启,发现拔掉硬盘不重启,电源,硬盘都没问题,肯定是在主板上。BIOS刷了,无从下手,求指导。谢了!!换82801GB好了。感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不强?还是?

网友:
问题就在主板上,电源硬盘两个件没问题,代换了好多了。

网友:
,常规工作电压条件都正常,,顺藤摸瓜,先从SATA口往桥慢慢查

网友:
南桥容易发热  会导致自动关机 这个机器我见过好几个

网友A:
先按5楼,加散热试试;不行,再查SATA接口至SB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5楼,加散热试试

秒启,手摸不热,不挂硬盘没事

网友: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硬盘是有桥管理的!!G41的板子桥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所有SATA和IDE都有如此吗?
用USB启动呢?

网友:
施展干桥大法

网友B:
看来还真是桥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真是桥坏导致的

是的,有现成植好的GB,拆掉上了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桥坏了,还就好了

网友:
GB的桥很爱坏

网友:
南桥问题吗?

网友:
是的 南桥问题 GB的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