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是换屏还是....

楼主(2014-12-24):
今天没事分享下前几天维修的一台电视。当时客户着急没有拍故障图,简单描述下吧! 机型:TCL旗下的乐华电视 型号:乐华 LCD42R18A 故障是开机一半正常一半白屏 中间分开左边正常 右边白屏 造成这样的原因请看下图。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  明天揭晓答案。告诉大家我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需要换屏啊,通过飞线可以解决,上面的线那么大。

网友:
请问是行场不同步吗?

网友:
板子受潮了 用刀片先把氧化物刮掉 再飞线

网友:
这要是飞线,估计又 要细心,考虑焊工了,

网友:
飞线解决,很考验焊工和眼力的,

网友:
可能要用压屏机了。

网友:
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就怕,怀疑自己焊工不过关干不了这活。

网友:
用导电银漆吗?

网友:
价格报高点 然后补线

网友:
应该就是补线就好了

网友:
屏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需要换屏啊,通过飞线可以解决,上面的线那么大。

亲 上边的线可不粗哦  图片是放大后的 看着还行  第一张还是近距离拍的 一个排线3-4厘米左右宽 有136根线

网友:
应该是飞线吧

网友:
除了飞线还有什么更实惠的办法么

网友:
细点心,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上边的线可不粗哦  图片是放大后的 看着还行  第一张还是近距离拍的 一个排线3-4厘米左右宽 有136根线

可以飞的 就看你i的焊接技术了。这个线都飞不了的话。杯具.......

网友:
不知飞线成功了没有,介绍点经验。

网友:
这个要用放大镜观察清楚了

网友:
这线飞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