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3125tx 接诊断卡跑马到 f9 请大家说说是什么 这 ...
hp dv4 3125tx 接诊断卡跑马到 f9 请大家说说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2014-12-24):
hp dv4 3125tx 接诊断卡跑马到 f9 请大家说说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毛病啊上电 诊断卡7c-80-。。。。。一直到f9就停着了机器电流到1.3 不亮机 大家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光看代码不行 ,还得量一下各个电压信号。

网友:
显卡问题吗

网友:
dv4 屏线爱坏,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风枪加热一下

网友:
加焊 下显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