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普联wr842N路由器

楼主(2014-12-24):
版主你好,我是首次发求助帖,不知在这是否对,如错了,你教教我,谢谢。请问各位师傅,我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不过相信大家个别师傅有遇过,就是自己的路由器老是被人赠网。我都不知道是哪个人有那么有本事,我的路由器都经常换登陆密码和无线密码。甚至换另外的路由器都一样。就是刚换的一两天就行,第三天就不行了。我的网络是没有问题的,路由器都是好的,我那个是20M的网络。不接路由器没事,好快,接上路由器就出现上述的问题。我怀疑有人憎网。请问有什么办法防止被人憎网呢?我都被他烦死了,大约每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点30分左右,你们说烦死不。我的路由器是TL-WR842N和TL-WR845N两种。谢谢!

网友: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192.168.1.1进路由器 输admini admini进管理设置界面无线安全设置开启无线安全就是WPA+PSK-WPA2前面打标机选择,输密码数字加字母加标点符号,就安全了不易破解。然后更改路由器登录IP192.168.16.1,改登录名密码,记住,下次登录输新IP 192.168.16.1,名密码

网友(2015-03-05):
在无线网里面有个MAC的,把它打开,把你要用的设备的地址添加进去

网友:
更新固件,修改pin码,改加密方式,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