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12-24):
MS-7519 ver 2.1
故障:CPU供电不正常
讲述:装上CPU,触发就掉电。二次还能够触发一样掉电。不装CPU不掉电。
经过我的维修过程:打开图纸,我将CPU装上主板上去,将Q1去掉,直接开启芯片工作,就不掉电了。
但是还没有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6333

5脚,VCC .《5V电压》
35脚,EC《1.08v电压》
PUVCC ,PVCC,BOOT 都是。11.96V

测量了VID 都是1.19V(红色区域都是1.19V,下一行都是接地)

我已经更换过了MOS管,我现在不知道测哪里。
经过测量VID组合,VID7和VID0为低电平,VID6-VID1都为高电平1.19V。

根据数据表的显示应该输出0.8V了。
求帮助

芯片更换过新的。

看好了,Q1是一个总线供电过来的,我将Q1去掉就表示直接有开启信号1.08V了
装上Q1就掉电。。。

主板已经修复。

网友A:
查CPU供电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工作条件正常,那就换芯片。

网友B:
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吗?

网友C:
这里Q1可能是连接ISL6333芯片35开启信号引脚的,可以更换本身试下。

网友:
换芯片 试试 供电都满足

网友D:
V星的板子有通病的吧

网友E:
那Q1去掉了,,没开启信号,,肯定没CPU供电,,Q1装回去,,把ISL6333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工作条件正常,那就换芯片。

我就是不知道才发帖的啊。。。。
你这样回复怎么像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吗?

你是彻底彻尾的灌水啊?
我都更换过MOS管了,你有认真看我的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Q1可能是连接ISL6333芯片35开启信号引脚的,可以更换本身试下。

晕,!拆了肯定是直接有了啊。
干嘛还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Q1去掉了,,没开启信号,,肯定没CPU供电,,Q1装回去,,把ISL6333换了试试!!

你不看图纸你肯定不知道Q1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的板子有通病的吧

有通病?什么通病啊

网友A:
VID_GD#信号为高电平了,正常时应该为低电平,开启CPU核心电压,有示波器可以用单次触发,检查CPU核心供电,是一直没出来,还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_GD#信号为高电平了,正常时应该为低电平,开启CPU核心电压,有示波器可以用单次触发,检查CPU核心供电 ...

低电平有效吧!这个现在是高低电平,如果成低了,不就把EN拉低?

EN脚现在是1.08V,照你这样分析不就成了低电平开启CPU供电?

网友:
部分主板要上真U才出供电,请上个真U试。

网友:
可能SL6333芯片的问题

思维在这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EN脚现在是1.08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