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通过硬盘盒用USB连接笔记本维修吗?

楼主(2014-12-24):
WD7500BPVT-22HXZT3坏了,扫出来很多坏道,Erase没有效果,写文件进去写到一半就卡住了,应该怎么解决?可以通过硬盘盒用USB连接笔记本电脑进行维修吗?还是要插到主板上用PE修?

网友:
高手们,help help 我

网友:
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不是主硬盘都可以

网友A:
最好是接台式电脑,先用MHDD修复看看,不行就需要专业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接台式电脑,先用MHDD修复看看,不行就需要专业工具了。

用什么方式接台式啊?USB硬盘盒可以吗?之前用MHDD扫过几次,每次ERASE完重装上系统没过几天又卡了,然后又用MHDD扫还是有很多彩色的块,反反复复

网友:
技术要求怎么样 新手能用吧

网友:
都可以的,如果真的是硬盘硬故障,建议放弃,没有价值的

网友:
连接台机修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