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1 奇葩掉电故障 (奇葩之最)

楼主(2014-12-24):
冬至过后气温转凉,生意也有些冷淡了!
手头接一K401  板号:K40ID  REV:3.2      NV一体桥加NV独显
最初故障  单电池使用正常,单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到WIN7 正在启动的界面之后就掉电,不进系统不会掉电
偶然之间发现了花屏    就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
示波器抓3V 发现  掉电时3V 没有掉电
加焊NV一体桥    (想到进系统掉电)
故障依旧
就下来就一通乱修
换EC    待机芯片    3V MOS管(觉得3vMOS 有点热)  刷BOIS
结局还是不尽人意
特此前来求助   望各位点思路   给点意见

网友A:
要不是适配器问题,主板滤波电容问题,那问题就在公共点,电池和适配器检测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适配器问题,主板滤波电容问题,那问题就在公共点,电池和适配器检测转换电路问题

不进系统能充电   不掉电   我使用的是我的可调

网友A:
用电池工作又正常,排除散热问题,肯定和那个滤波电容有关系,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应该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工作又正常,排除散热问题,肯定和那个滤波电容有关系,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应该很直观

那你觉得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   大概方向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

是的    给点思路   在此谢过了

网友:
换个硬盘 换个系统试试  不是用电池没事吗看看充放电 电路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  抓一下各大供电的输出电感  看一下有没有供电滤波不良的

网友:
花屏 显存搞了没有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