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要如何貼圖??

楼主(2014-12-24):
搜尋不到貼圖方法, 是否可以告知, 謝謝!!

网友:
上传图片到自己的相册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这个帖子有操作说明,新手帮助也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这个帖子有操作说明,新手帮助也都有的

謝謝回覆, 只是我的畫面與說明的畫面不一樣,

連結畫面要我選擇畫冊, 也找不到可以建立的地方,

所以才發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回覆, 只是我的畫面與說明的畫面不一樣,

連結畫面要我選擇畫冊, 也找不到可以建立的地方,

你也可以先上传图片,再选择相册然后点击图片插入到文章里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先上传图片,再选择相册然后点击图片插入到文章里边即可

謝謝, 我會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