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V 放高清灰屏

楼主(2014-12-24):
二手板N78V 放高清突然灰屏 已排除 系统及内存原因 试过几次 有时运行软件安装也会灰屏 重启又好了 看普清的电影 放一天也不会有问题 只要运行软件安装或是点到高清马上就 灰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高手们谈谈看法
重启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BGA做下显卡!!

网友:
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是集显,请加焊桥试试 友情提示,bga做不好可能会不显示,若独立显卡 请维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