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45 主板插上隔离卡不开机

楼主(2014-12-24):
联想主板  L-IQ45,MTQ45AM主板插上隔离卡开机跑d4不插隔离卡机器可以开机进系统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话表达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话表达清楚点

就是隔离卡是好的  可是插在主板上的时候机器点不亮  把隔离卡取了机器就可以亮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B:
隔离卡引起开不起机是不??换个隔离卡试试呗!!

网友C:
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卡引起开不起机是不??换个隔离卡试试呗!!

换了试了   没有用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代换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