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iPad平板电脑维修

楼主(2014-12-24):
    IPad ID锁,现在唯一的解锁方案,就是从硬件入手,就要更换存储芯片mmc也就是固态硬盘。

    因为ID锁定的是您机器的序列号,而序列号又是在硬盘里面储存的,所以所谓解锁就是更换一个新的没有ID锁的序列号硬盘,修改内核烧录数据激活系统。

    可能解的iPad2、3、4、5.mini1、2、miniiPad air皆可以完美解锁。3G 4G版只可以解成wifi版!

    液晶屏坏,返回键不灵,在无线WIFI信号不好,声音沙沙响,电池不开机不充电忘记ID解锁等各种问题支持深圳迅维实地装换,当场换好的时候,请当面把iPad试机好再离开,谢谢各位顾客支持及配合。现场维修立等可取,维修换屏30分钟左右。

    小提示:如何区分WiFi版还是3G、4G版?wifi版是指ipad只能通过连接无线网络上网的版本,而3G、4G版本则可以通过ipad上插入手机卡上网的机器!

    关于序列号:解完ID锁后,序列号会改变,但不影响升级系统。

    关于容量大小:不同容量大小的ipad的可以互换,16G的可以换成32G,32G的也可换成16G,就是容量大小的区别,对机子不会造成影响的。

    1、触摸屏破裂,采用原厂配件。

    2、现场更换拆机更换。

    3、更换电池,采用原厂配件。

    4、更换后开机测试。

    5、主板维修

    6、开机测试成功修复。

网友:
楼主 原厂配件哪里有卖

网友:
富士康 有卖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这是广告贴啊,既然这样说说怎么收费的,以后我好给客户报价

网友A:
我有台ipad mini1无背光,我换触屏的时候带电拔屏线造成的,修一下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ipad mini1无背光,我换触屏的时候带电拔屏线造成的,修一下要多少钱,

大概在100-200左右看具体故障,不会超过200元

网友:
感觉是广告。

网友C:
换那个固盘芯片温度是多少 !我怎吹不下来呀 !我们这边冷 420度吹着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那个固盘芯片温度是多少 !我怎吹不下来呀 !我们这边冷 420度吹着不动

上助焊膏,温度线定在350左右。风速可以提高点。如果还是拿不下来,温度可以慢慢提高。

网友:
350 CPU必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在100-200左右看具体故障,不会超过200元

可否请教个问题,那个升压二极管d8228的a端电压4.17v,k端4.15v。把这个二极管拆掉后a端电压不变,k端(也就是芯片的引脚n23 VOUT_LED引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D(2015-01-23):
AIR16G的可以换成32G的吗?以后打算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IR16G的可以换成32G的吗?以后打算加大。

不一定你得问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在100-200左右看具体故障,不会超过200元

yijign已经解决,谢谢,是电感问题,,

网友:
自己刚想换个硬盘

网友:
高手啊 ,只不过还是用原来的版本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