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1不过隔离维修

楼主(2014-12-24):
     今天收到富士通LH531二代I3不开机。很新的机子。
    拆机看全板没有元件烧坏,测隔离没过,只能下载图纸慢慢查,

  隔离管的控制极没有电压来自充电芯片,25V开启。

查条件,VCC 19V正常,ACDET 2.6V正常。条件都有没有电压。
换芯片试试,找了个芯片换上,插电源还是不过隔离,晕,这下思路完全没有。一下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只能使最后一招示波器,打公共点有波形不过一下就没了。在打控制极差不多有20V也是一下子掉了。感觉隔离管有问题打一下阻值也正常,拆掉隔离管Q42,发现控制极25V有了,找个MOS管补上,公共点有了。开机,显示。哈哈

网友:
钱赚的太容易了。。、 准备报多少钱 啊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许总秒杀啊!

网友:
那有你那么厉害,是吧。

网友:
很简单拉,对你这种大神就像喝水那么简单

网友:
秒杀霸气测漏啊

网友:
富士通I3的机器不多见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示波器修板     事半功倍啊

网友:
板子能好几天

网友:
比较喜欢修保隔这一块

网友:
示波器修板就是好

网友(2015-07-12):
示波器用得不错,这里也可以拆掉Q42测量对应G ,S级焊盘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
这机子通病了

网友:
楼主又有银子到手了

网友:
公共点用示波器都给你想出来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