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花屏、黑屏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4):
小米3黑屏或花屏,此二极管(如图)有个39V的电压容易坏,或是在开机进入第二屏开始花屏可以先换C5049,若是找不到代替的,可以用C619代替。

网友A:
手机的电容超小的。。  不小心手指甲就扣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电容超小的。。  不小心手指甲就扣掉了。

确实好小,烙铁都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