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 N1816 LED显示器开机亮两秒及掉电

楼主(2014-12-24):
HKC 18.5寸LED开机两秒LOG显示完指示灯就灭了,再按开机无反应,但可以按M菜单键再次点亮,也一样。开关键要等大约二三十秒后可以开机。开后两秒也会关掉。
现在以经换过大电容,25V470NF的电容。因为感觉有电容漏电的滋滋声,剩下无辙了。
以经测过大电容有300V电压,12V 5V 3V都有输出。但开机亮后半掉再测3V就没有了。

网友:
先量下按键是否OK  再改个高压条看看

网友:
开关确定没问题,高压条这个手上也没这个接口 的条子啊,这是LED的,开机亮的那一下我以经把开机 条拔掉了还是一样的灭掉。指示灯都不亮。要过二三十秒才可以再次开启。

网友:
没有人回,自己顶起。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起震荡用的小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LZ最简单方法是通过改高压判断是 灯条 还是升压问题,

网友:
是供电引起的保护

网友:
5V电容及整流二级管。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