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让彻底解决

楼主(2014-12-24):
  假如iphone5进水,运用者关机倒掉水后,没有做其他处理,通过这时有两种结果:一就是要使机器无法开机。

  二就是机器暂时可能正常使用了。这种没有通过处理的进水iphone5,在重新上电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水进的很少,而且没有进入到主板和触屏内部的话,机器或许没有问题。但是更多情况是,iphone5重新运用几天或是几周后,iphone再次黑屏或不能开机与部分功能故障,这时iphone5就相当危险了,这时的修复率就很低了。

  参考这个iphone5进水处理

  1、根据进水的方向,立刻倒出水,并用干毛巾或纸巾迅速沾干水分。如果是iphone5上方进水,立刻把手机向下(注意别让水流进液晶屏里),尽量把水倒光,避免让更多的水进入主板。

  2、要立即拔掉电源和电池、断电速度快慢直接决定着iphone5损坏严重程度的最关键因素。千万不能慢慢腾腾的点开始关机等系统正常关机了再断掉。如果慢了那是相当危险的。

  3、完全拆卸出主板,这一步比较复杂。因为苹果的工业设计很精细,一些配件很脆弱,拆机时一不小心就会损坏,建议大家还是找当地专业的维修师傅帮忙拆主板。观察主板是否有水渍,有的话用纯酒精仔细擦新干净。在iphone维修中都用上等的洗板水擦洗主板,不过这种洗板水一般人没有,北京的电子市场也很难买到,不是那种普通的洗板水。这个可以用纯酒精代替,注意一定要用纯酒精,不能用含水酒精。然后把主板晾干,或电吹风不要太高的热风烘干,注意保护主板上的塑料接插件。

  4、如果是iphone5主板进水,应尽快送到iphone5维修点去检修,让工程师观察水是否进入了iphone主板。用纸巾仔细擦干键盘正反面的水分。有条件的可以用电吹风的冷风吹干,注意不要用热风,因为iphone按键排线等都是塑料的,不耐高温,不要用热风,避免吹坏。如果液体是可乐、菜汤等,就需要把部分按键拆下来,仔细用纯酒精擦洗。因为可乐等含有糖分、如果不清晰,过段时间就会腐蚀线路,导致键盘损坏。

  5、仔细处理掉iphone外壳内外的水分,把处理过的主板和屏幕,放在干燥处放置一到两天,然后确认所有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可以组装回去了。在处理完前一定不能上电开机。因为一般用户都有没专业的烘干设备,所以要尽量常时间的让多有配件都彻底晾干。

  当iphone刚刚进水时,是因为水是导电体,由水导致主板短路,导致死机或关机黑屏等现象,这时候只是水短路,一般主板的元件、线路、芯片并没有损坏,及时修理,基本都可以修复,对iphone基本没有伤害。而进水后继续上电使用,过了几周后再出现故障、黑屏等,就是水和灰尘等混合的水泥,对线路、元件、芯片的腐蚀,到达一定程度,再次导致短路、断线、芯片烧毁等,并且经常不是一两个元件的损坏,而是很多元件、线路、芯片同时烧毁等故障,此时再进行修理就非常之困难了,并且可能会遗留下很多的故障隐患。

网友:
很高大上!!!!1

网友:
努力学习苹果手机维修,不断提高技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