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换SIM卡座后不读卡

楼主(2014-12-24):
注意图中铜片位置,如果卡装进去这个铜片是对地短路,理所当然就不会读卡,不装卡这个铁皮招适合此铜片贴在一起的,装上卡就分离开了,相当于一个复位开关的意思。

网友:
将PCB裸露导电部分涂一点指甲油试试,顺便问一下那个裸露部分是后来人为的还是原来就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