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三极管和场管能代换吗

楼主(2014-12-24):
N沟道三极管和场管能代换吗? 一个三极管坏了 照好多主板找不到N三极管!!!

网友:
不能,导通值不一样

网友:
不能代换,性质不一样

网友:
当然不能的,场管有体二级管的

网友:
导通条件一样应该可以,。。。。。。。。,

网友:
肯定不行    压降不一样的    而且导通条件也不一样

网友:
好想是不能的哟,不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差得太远,启动电流不一样。

网友(2015-08-18):
非同类型的导通方式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多多分享

网友(2015-10-02):
回复不了啊,晕了,

网友:
我的个天,场管分n沟道,p沟道好不好,普通的三极管是pn结没沟道。

网友:
学习了,还能这么换

网友:
三极管 电流控制,,场效应管,电压控制

网友(2015-11-03):
这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