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70a-usb3关机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4-12-24):
初步诊断是io旁边的某个电阻坏了。但又没有图纸,用风枪加热能用一阵,求图纸。。。。。。。。。。

网友:
IO什么型号  分析下电路

网友A:
关机又自动开机,,一般都是IO本身坏了引起的,,不是旁边的电阻,,你加热,,IO也一起加热了的!!

网友:
站内搜索试试看看有没有

网友:
关机又开机,,那是能显示,还是系统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呢??

网友:
长知识了大神真多

网友:
io  本身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思路呀

网友:
会不会有其他问题呀?比如说电源?电压不够。

网友:
是不是绿线到io的线有腐蚀啊!我上次遇到V星板就是你那样的我的是绿线有腐蚀

网友:
一般都是IO本身坏了引起的

网友:
长知识了,有一块同样情形,关注中。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IO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又自动开机,,一般都是IO本身坏了引起的,,不是旁边的电阻,,你加热,,IO也一起加热了的!!

修好了,io旁边的小电容问题

网友:
修好了,io旁边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开机立即重启,网卡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