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1T -D3P插电自启,风扇转5秒就停

楼主(2014-12-24):
如题,测量开关针;无电压,找到图纸 测量Q26 1脚5V正常

IO 是IT 8718F-S

测量107脚到ATX绿线5V正常
测量106脚接一个小电阻到开关针
测量103脚到南桥,其连接的R359阻值8.2K 正常,且一端有3V电压,与103脚相连端无电压

此板一插上电源,自启动,风扇转5秒就停了,短接开关针无反应,开关针0V,,,,,也就是106脚一直被拉低

换了一个I0还是一样问题,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IO是旧板拆下的,不确定好坏,但换了I0以后和没换之前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A:
这个是上主板保护故障,请查主板上各供电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上主板保护故障,请查主板上各供电是短路。

徐总威武!!!感谢你的回答,我查查

网友B:
短路排除了吗??IO换新的吧!!

网友:
打下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排除了吗??IO换新的吧!!

没短路状况

网友:
测一下Q26有无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上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