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看了徐老师的书籍台机主板维修不是事,我又修好了一块的主板,还是报废的

楼主(2014-12-24):
不会上图,就文字说下吧,很易懂。这个板子是,ASUSP5P800-MX,英特尔芯片组,接过来打电压,发现就CPU没电压,压北桥居然会出现时钟。。我在想该修哪一边。。。。干桥还是怎么。。。应该从北桥供电修起,一看是一个转换的管子,周围没有控制芯片,3.3V转1.2V的,一摸管子超烫,北桥很超烫,然后我又知道换管子看了,找了一个一样的转换1.2的 换上去,北桥不烫 ,但是管子还是烫,当时没管了,估计是不是同芯片代换,负载带不起还是怎么。。就去看CPU芯片,是一个ADP3180,没找到芯片资料和图纸,只知道EN,和供电脚,一点供电12有,EN0V,查EN吧,EN跑线是这回事,EN接场馆D级,G级受控一个不认识的芯片,S级接地,但是G是5V,按理是低电平,看来有可能是我不认识的那个芯片坏了,没管,但是我下意识拿掉了场馆,接着跑D线路,跑了两个电阻,一个应该是上拉,还有一个电阻不知道,怎么想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好像只有100欧左右,到哪里就穿孔了,翻到背面,刮开离得近的通孔,凤鸣档慢慢找,找到了,一条线接两个地方,一个CPU芯片本身,一个接102排阻,我就先拆他了,一拆过后,时钟,复位都有了,EN有0.9V了,1.3V的核心供电也出来了,赶紧找到排阻补上,结果找半天都找不到102.,是个10脚排阻,尼玛 翻了几十片 ,晕了,算了 懒得装了 ,接着插内存,开机不跑马,电压有啊,怎么不跑马,我于是接着断开了排阻相连CPU芯片的任何脚,发现还是那个0.9V,坑了,找芯片换换试试吧,又没芯片资料查,终于找到了一个很脏的芯片,心想是好了 就好了,哪怕装上去不行我也死而无憾了,结果装上去,嘿嘿,终于跑2B了,坑啊,这样都混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反正也是一块废板。修好板子,知识是必不可少的,那个徐老师的书里就让我学到了冷静,慢慢来,和书中的电路精华。反正我在这里上班都是叫徐老师的书写得好,他们都拿着看 ,嘿嘿,本人不需要分,只是发下自己的喜悦和推荐下这本书 真的很给力,虽然知识有限,但是会增长自己的探究能力,大大利于提升自己的技术。再次谢谢徐老师。

网友:
看来这书很好用啊!!上次花300多买了一套教程屁用没得,,时序都没得,这书早出来的话就买这书了!!

网友:
应该人手一本

网友:
讯维的这几本书都不错

网友:
我买的是笔记本维修不是事

网友:
明天我也来一本

网友:
水贴 我还以为是技术问题帮了你

网友:
我买了笔记本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