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本

楼主(2014-12-24):
一联想Y470进水本 ,拆开笔记本发现EC处和CPU电感处进水,清洗烤干后上电显示正常,用了一会儿掉电,晕了还以为捡了个便宜,再上电正常,过会又掉电了 反复几次最后不加电了,现在是EC收到了桥发给的SLP_S3#  SLP_S4#  SLP_S5#的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跳变,但EC没有发出SYSON  和SUSP#,换了EC后一样 ,EC RST 3.3V    LID -SW3.3V   PBTN OUT  EC  3.3V  EC_RSMRST#   LID_SW# 都正常,ACIN只有1.9V不知正常吗,下面没有思路了  请教。

补充内容 (2014-12-25 09:02):
ACIN  2.6V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4-12-25 10:30):
求这个主板的EC BIOS  板号 LA-6881P

网友A:
acin1.9V   是不正常的   还有   SLP-S3   S4   S5   不是跳变的信号  是持续的 3.3

网友:
自己看看哪里有腐蚀

网友:
除2楼讲的以外,还有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ACIN 应该是。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1.9V   是不正常的   还有   SLP-S3   S4   S5   不是跳变的信号  是持续的 3.3

是高到低再到高  最后持续高

网友:
注意检查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ACIN明明是3.3V没1.9V肯定不正常啦

网友:
ACIN只有1.9V 是不正常的

网友:
估计没清理干净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是观察主板有没有腐蚀的,一定要用放大镜看,这比动手先修要好的多

网友:
估计进水的   摸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八成是断线了, 快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