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SL95831(G470之辈)无CPU供电

楼主(2014-12-24):
接过几个联想G470,宏基5750之类的I系类CPU的笔记本,无CPU供电,芯片为SL95831,结合论坛上前辈的帖子总结如下:
直接在CPU座上放根漆包线,两头烫一下上锡,引出来,安上CPU上电开机,如果没电,果断换桥。下图为宏基5750,桥正常时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4-12-26 09:43):
不好意思哦,说的有点笼统了。至于无CPU供电有好多原因的,比如桥供电,BIOS也有可能导致哦。
这里说的G470典型的通病,就是说PROCPWRGD之前的条件都已经满足,桥发出PROCPWRGD给cpu,cpu再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

补充内容 (2014-12-26 09:49):
至于这个时序,论坛上都有。我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这个PROCPWRGD在CPU座的测试点,是左下角的3*3那个孔,就是AP33。

网友A:
楼主没写明白到底是怎么弄的,放在CPU座上,具体是放哪?还有就是,如果没电果断换桥,那要有电呢?反正不明不白

网友:
这是CPU复位还是什么

网友:
都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 ,看似很高深, 这个脚位,什么信号啊

网友:
实在是高啊

网友B:
楼主所说的这个信号   是不是南桥发给CPU的非核心供电好的那个PG信号

网友:
你这是那个脚位呀  什么电压  怎么判断是芯片还是桥呢

网友:
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这个是需要放在哪个具体的脚位吗。脚位是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留下一句话 让我们慢慢琢磨去吧

网友:
脚位是什么信号

网友C:
这个我知道的,AP33这个座标

网友:
南桥发出的pg

网友:
楼主发帖发留一手呀…果然是高…高手都爱留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的,AP33这个座标

是供电好信号吗

网友:
是供电好信号吗

网友:
为啥要这样了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此故障,有一次不知道是人做手脚还是怎么的,CPU供电芯片一个O欧电阻引起的,阻值变大!

网友:
一点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自己悟的吗?

网友D:
楼主写的有点高深啊

网友:
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

网友:
这样也行 那个是什么坐标 什么信号 ???

网友:
楼主麻烦说明白一点,大家都看得云里雾里的 !

网友:
这是引的一根什么线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

网友:
这就敢换桥,楼主果然犀利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细一点 到底在哪放线

网友:
太高深了,目前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应该就是和取掉24脚电阻同一个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的,AP33这个座标

是非核心供电好信号

网友:
是非核心供电好信号

网友:
能不能告诉详细一些

网友:
为什么这样做就有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这个信号   是不是南桥发给CPU的非核心供电好的那个PG信号

是的,是桥发出PROCPWRGD给CPU哦.

网友:
楼主没说明,哪个信号导致无CPU供电,接线到哪里?

网友:
比较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cpu收到prospwrok后还得收到drampwrok才能发出svid吗?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既然拿出来分享,还请帮忙再说详细些呢,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写的有点高深啊

你都金牌了还很高深吗?很简单啊~~

网友:
桥发出PROCPWRGD给cpu

网友:
G470确实不好修

网友:
楼主 吝啬啊    说又不说完 。。这是很不道德滴

网友:
南桥发给CPU的一个PG信号   如果收到 就是说明南桥是好的  就是CPU或者BIOS的问题了

网友:
简略不少啊

网友:
真的要求解释

网友:
搞个图片啊,说的云里雾里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楼主写清楚点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客气,哥换桥好过关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坐标我刚知道,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好强大

网友(2015-02-02):
这样都可以 只能说技术部错

网友:
没看懂  说的应该详细点  就好了

网友:
没看懂  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网友:
虽然我知道,楼主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最好写的具体一点,好让做维修的朋友都知道

网友:
楼主要是上几张图片就好了,让大家看的一目了然

网友:
确实是通病   桥 bios  还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写明白到底是怎么弄的,放在CPU座上,具体是放哪?还有就是,如果没电果断换桥,那要有电呢?反正 ...

楼主都说的很清楚了,是你没看清楚吧!

网友:
楼主发帖好含糊啊,没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