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4-12-24):
三星显示器T190屏幕横条上下跳动,求助。开机有图像,下面开始起线条,图像往上移动,跟着就跳动

网友:
估计是屏本身不良

网友:
感觉排线接触不良的问题多吧。。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好几次了,今天又来一台是同行拿来的,一看就大概知道哪里问题了,我后来把逻辑板上面的 2个小6脚IC去掉 跳这个问题就没了,没有试过长时间的用过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但是有副作用屏幕最上边和最下边会有两条小横过来的白线。。。。以前IC换过 附近的所有电容电阻都换过,就是不起作用。估计是个通病 但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给回别人了。。所以照不了

网友:
是屏问题吗

网友:
现象感觉是平问题,不太好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以前也刷程序试过一个样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碰到过几个。

网友:
果断上图啊,便于判断。就你所说,屏本身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