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板号K42JR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12-24):
华硕A40J  键盘不能用  外接USB可以使用  即使不接键盘也会自动蹦出字符 EC更换过 BIOS刷过  键盘信号从EC过来到键盘口无任何电阻电容 阻抗基本一样       桥加焊过也不行   或者说不是EC这面的问题       请大师指点 !!!  勿喷不占边的!!

网友A:
没有这么复杂把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复杂把是不是键盘坏了

首先就换的新键盘故障依旧

网友B:
键盘排线插座那里漏电吧

网友:
如果插USB键盘可以用的话,建议去官网下载BIOS再刷一下,我上次修到过一个DELL的V3450,键盘一个键也不能用,从网上找的BIOS刷了不行,最后从官网下载一个,刷了键盘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排线插座那里漏电吧

你是说键盘接口吗

网友C:
把键盘连接点下面的小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k40ij 乱建一般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键盘连接点下面的小电容换了就OK了

所有电容都没打件哦

网友:
确定不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我遇到过进水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是让人头疼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