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双故障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24):
V星主板,板号:7529 v11,能上电不跑码,按常规先测供电,再时钟,后复位。当测供电时发现没有1.25V桥供电,其他正常供电正常,看图
得知1.25V供电由U9B控制Q29得来,测U9的工作条件,812V供电正常,5脚正向输入1.25V正常,6OV是低电平也正常,7脚就没输出高电平,打Q29 G极阻值也正常,先换了U9不行,再换Q29也不行,最后看图经测发现U96脚是跟Q29S极没有相连,飞线6脚与S极开机跑码。

但还有问题,跑码C7不亮机
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测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内存换不行,上网找答案

根据上图的提示测得是过内存了,再找得如下图
再按提示找到问题所在PS2接口没供电。
查图发现PS2供电是和一组USB供电共用的

U8坏了没有代换又是飞线,开机跑码亮机

网友:
你这样的板子了,飞线太牛了,

网友:
资源用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