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1s时序那位朋友有

楼主(2014-12-24):
    修一台HP4311S的笔记本,故障表现为按开机键可以上电,风扇常转,机器点不亮,机子上该有的供电基本都不缺,上假负载测得H-CPURST#常为低电平,测ECCPURST#信号也为低电表,挑起来EC脚,焊盘上有三点三伏电压,EC脚上无电压。求该机时序图。另该机上图纸上有关信号的箭头有向外有向里有两边都有的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这种机器的PDF里面有吧,可以找下。

网友:
论坛搜一下有的。。之前好像下载过。。。。

网友:
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回楼上两位没搜到

网友:
继续求
等大仙

网友:
我也没有找到这个图纸   有些人 型号没有对 所以图纸不好找  起点上要有图纸

网友:
楼上图纸我有论坛也能下到的

网友:
图纸我有论坛上也有。

网友:
有些机用假负载是不会出CPURST的哦

网友:
用的真U。不出CP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