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5GT0UD3H 挡C7,求帮忙,求个BIOS

楼主(2014-12-24):
这个板子先是修待机的的,修好待机后挡代码C7C6 或者C721 。
查了PS/2 阻值正常,也有5V供电,刷写了官方的BIOS也不行。
拆了1394 串口芯片,声卡,网卡,还是不行,
换了CPU 。内存, 查了内存的条件也正常。还是不行
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手里有这片板子好的,备份出一个BIOS给我试试。我是1.3版本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5 12:58):
解决了。是CPU的问题,找了个ADX440的下去不行。今天找了个250就好了,不过他的CPU去别的板子又可以。真坑

网友A:
插上小喇叭,把诊断卡换一个PCI插槽,或者干脆不用,再来看看什么情况。
记得以前修过一片技嘉的770UD3P的板,恢复了bios后,诊断卡始终档C7,PS2口检查也是相当的正常,无计可施时偶然拔掉了诊断卡,然后触发上电,小喇叭居然发出了“滴”的一声,后来发现只要把诊断卡插在最下一个PCI插槽,必档C7。

网友:
班长,别灰心,我相信你能查的都查了,以前听宵宵说的加焊时钟有好过

网友:
内存供电都正常?别说没换根内存。。

网友:
外设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小喇叭,把诊断卡换一个PCI插槽,或者干脆不用,再来看看什么情况。
记得以前修过一片技嘉的770UD3P的 ...

还有这种情况!换了插槽就好了!希望楼主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查PS2口 处的小八脚  最好拆了试试

网友B:
C7就是当内存,查查内存的供电,参考电压0.75V,应该有收获。

网友:
可能还是CPU有问题

网友:
难道板会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C7就是当内存,查查内存的供电,参考电压0.75V,应该有收获。

c7那是挡内存   挡外设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