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我这新手找个IO

楼主(2014-12-24):
创能N61G-PL940豪华版,不知道谁把IO拆出来了,也找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看板号  找下图纸 。 图纸上不就看到了。

网友:
AM2的cpu ,比较早了,给你找了下,应该是winbond W83627EHG的,你在料板上找一个试一下

网友:
在百度里面找!

网友:
同意4楼说的,确实是华邦W83627EHG的IO。

网友:
EHG..或是DHG

网友:
说说表面的型号啊

网友:
楼主 是 华邦公司的  W83627EHG  没错

网友:
可以到网上查一下高清图片

网友:
先网上下载份图纸,才能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学习吧学习吧学习吧学习吧学习

网友:
这两个都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