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检修方法

楼主(2014-12-24):
CPU主供电检修方法: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5F.tmp.png    1478478以前 1.4V-2.0V
CPU旁输出电感→    2775及以后1.0V-1.7V
                       3、其余为无输出→
                            1.断电,测CPU主供电输出电感对地值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60.tmp.png                                 1.不短路正常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71.tmp.png                                             1.MOSDS击穿,伴随GS击穿
2.短路→    2.输出滤波电容击穿
            3.CPU主供电IC
            4CPU座短路
2.加电测上管D极供电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72.tmp.png       1.正常12V(小4P,小8P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73.tmp.png       2.无   1.  4P接触不良
              2.  12V输入的滤波电容不良
              312输入的滤波电感空焊
3.加电测CPU主供电IC的供电电压
  1.正常5V/12V
  2.查到ATX线路及中间元件
4.加电测CPU主供电IC EN
5. 加电测CPU主供电ICVID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84.tmp.png   1.正常有一个为低电平
   2.不正常全为高电平,跑线路
6.更换 CPU主供电IC
7.更换IO,更换CPU
南北桥供电→测南北桥直接的MOS管,检修方法与内存相同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85.tmp.pngVTT1.2→测北桥左上方MOSS极是否1.2v输出    测量MOSD极供电→测MOS
        AMD VTT1.2在北桥和内存之间的MOS管                          S电压检修控制电路
备注:1、跑EN
1. 从ICEN脚可是跑 加假U
2. 找出上拉电阻(供电可能是VTT1.2, 3.3v,3.3VSB5V,5VSB12V,内存主供电,南北桥供电)
3.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86.tmp.png控制脚最终可能是VTT1.2,南桥,IO,专用IC
2.VID线
   1.加假U,测供电IC对地值
   2.根据对地值判断ICVID脚与CPU座的连接方式  1.有一组对地短路,只有上拉电阻
                                                    2.无短路中间还有元件
   3.不加假U找出上拉电阻(ICCPU座之间的电阻、专用ICIO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A97.tmp.png   4.加假U,找出上拉电阻的供电。

网友:
表示看天书一样 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图全挂了。